楼主(2006-03-10):
使用CP1H  PLC,如果确实想设定密码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在设定密码对话框里,把下面两个“禁止”框打勾(尤其是第一个框框)。否则CP1H的密码形同虚设。
当然这样设定了密码,如果忘记了密码的话,那基本上就死翘翘了。
这里只是给个建议。好自为之!

网友A:
所以建议不要把第2个选项的勾勾打上,真的禁止覆盖了话,那就只有回原厂重新刷新了。并且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重新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