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0):
想请教各位:
   1 前题:在下是通过,PC中用VB编程监控界面,由自由口与S7-200 PLC通讯,目前自由口通讯协议已经写好,通过VB软件已经可以写/读PLC中 Q、M、V
   2目的:想在VB中通过timer事件,比如2秒,查询一次PLC中Q、M、V中多个位的状态或多个字\字节的值,从而在VB软件流程图中显示出各个设备实际工作情况
   3问题:自由口通讯下,一次要查询多个不同状态位,包括模拟量,时序怎么安排,每次发送一个报文 只能查询到一个位\字\字节结果啊,?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二秒查询一次,时间间隔的很长了吧?应该不会影响电脑的运算速度的吧?

楼主:
影响电脑的运算速度,是不会的

   自由串口通讯是可以一次发送32个字节数据的,其中数据区也是多个字节量,但都是指向同一区域的,我现在是想是不是可以一次查询可以  同时查询Q、M、V各个区域的字节要查询的结果?
   因为不同的运行设备状况定义在不同区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