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0):
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用过SU/SZ系列的;
SR没有用过;

网友B:
查看用户手册,里面应该有说

楼主(2006-05-14):
KOYO(光洋)PLC 型号是SR-21 请问如何用电脑与plc通讯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C:
需要专用的通信模块 E-03DM 前段刚搞过

网友D:
光洋电子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