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0):
各位大虾:小弟在工作中遇到一个PNP型的接近开关(PL-05P)损坏,但是偶只有NPN的接近开关(PL-05N).能否替换?

网友A:
如果接入PLC绝对不能直接换,可以加个中间继电器,让近开关信号给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信号到需要的地方

网友B(2010-05-08):
加一个24V直流继电器,过渡一下。否则会出现反应迟钝,或者没有反应的现象。

网友C(2013-06-26):
你用在哪里只是共+和共-的问题

网友D:
线路改一下,或者加个继电器过渡一下!

网友E:
你用的PLC是哪种?如果是西门子 的好办,如果是三菱或OMRON的不太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