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节省办法

楼主(2006-03-10):
本人现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要2个压力信号,1个温度信号,2个流量计的信号要通过a/d模块输入plc,不过要其中一个压力信号的传输速度要快(因为我要其中一个压力信号传入plc在通过d/a模块传给变频器,既而控制泵,从而实现压力的恒定控制,而其他信号只要能传给上位机即可),请问怎么样才能用一个a/d和一个d/a模块实现上述功能!谢谢!
还有我老师说可以用plc本身的输入输出点模拟做为一个多路开关,把其中一个压力信号接a/d模块的一个通道,其他信号通过这个所谓的多路模拟开关通过编程分别进入另一个通道,请问这样行不?同一个模块的两个通道是否会有速度上的影响!谢谢!

网友A:
PLC本身就有模拟量输入, 还要用A/D,D/A干什么

网友B:
有些PLC自身就带AD,DA,如台达的,没有必要能得那么复杂,而且精度又不高!

网友C:
如你所说的,除了一个压力信号到AD模块,还有4个模拟量信号要处理,可以用PLC的4个输出点来控制4个小型继电器,采用循环的方式,4个继电器在同一时间内只有一个为1,把当前的模拟量信号读入到AD模块,但是因为继电器动作寿命有限,可能在几个月就要更换继电器。听说有一种无触点式的继电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没用过,不知道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