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0):
本人曾在企业做过管理者,在生产过程中,当变频器出现故障需要设置时,技术人员经常需要拿着说明书边看边设,而我们企业用的变频器厂比较多,经常由于设置而延长了故障时间,后来我们用了咸阳万思公司的WISE-TQJ电流调节器,就很容易解决了这个难题,详情:http://www.xywise.com
       email: sunylzl@126.com

网友A:
靠!太露骨了,WISE-TQJ电流调节器设个啥玩意?限期将技术性的描述贴出来,比如,用这玩艺怎么就可以不设置变频器了?否则,封杀你的这个帖子。以广告论处。吼吼吼。

网友B:
解释清楚!

网友C:
"数字式电流调节仪

该产品主要功能是为用户提供一种高精度的(4-20ma)的标准信号,同时可以为用户提供高精度的转速测量,可以直接和计算机接口,实现手动、自动两种控制模式的无扰动切换。"

就这破玩意也叫高新技术?神精病!

网友D:
呵呵;
现在的很多变频器的操作面板都有COPY功能;
你这个产品是个什么?也放在这广告;

楼主:
关于变频器设置的问题
来回这个贴子,我觉得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前边也看到有同行问到设置变频器的问题,就发了一个贴子,被认为是广告,确实遗憾。但我还想给大家谈一下WISE-TJQ开发的初终,我们是给一家国企委托开发的,他们是用在锅炉控制系统中的,锅炉控制系统是进口美国ABB公司MOD300,锅炉控制系统任何时候都不能停运,这样计算机控制系统一旦有问题,就会给工厂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的WISE-TJQ就是解决在计算机系统有问题时,将控制系统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无拢动切换到手动控制,在计算机系统恢复后,再无拢动的切换到计算机控制系统,这样的功能变频器本身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内含复杂的运算及软件编程,对经营变频器的公司也应该说是一个好事,最其码也不是坏事,为何会出言不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