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10):
请问各位高手,VVVF变频器怎么用FX2N-64MR来控制呀,急!!!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比较大。

网友B:
启动、停止可以用输出点控制;
1、转速可以设为多段速,这样只用几个输出点就可以了,但不能无级调速;
2、PLC加D/A模块,用模拟量控制转速;
3、PLC上加一个RS485通讯模块,与变频器通过通讯方式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