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0):
到最后一步装不了了
我用户设的是系统管理员 用英文版装也不行
系统是xp的 请高手教教 谢谢!!!!

网友A:
你要首先下载: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网友B:
STEP7_V5.3

XP系统最好安装STEP7_V5.3 SP2 中文版
安装时会提示一起安装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授权软件
然后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安装授权

OK

网友C: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电脑区域语言设置应该转为英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