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nlogo 的問題

楼主(2006-03-10):
想請問各位高手

我有一個溫度控制器 可輸出4ma~20ma的電流

如何把他接上ANLOGO INPUT 模組
和如何設定 輸出為0~10v呢

我的構想是4ma時為0%輸出為0v
12ma時為50%輸出為5v
20ma時為100%輸出為10v

那程式又該如何撰寫呢? 可否請大大不吝告知
因為我是第一次接觸到類比信號

网友A:
模拟量输入模块会将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为0~FA0(假设)的数值,然后用于模拟量输出模块可以将0~fa0转换为0~10V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