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1):
显示:a compile error occurred,check non-fatal error for more information
好像提示是编译错误,可我用compile all 又没有错误。
型号是所S7-200之226。

网友A:
大哥你怎么弄的,我也和你一样,解决不了啊。。请教一下

网友B:
你的软件要升级了
找代理商那STEP 7的升级包

网友C(2006-07-17):
请安装MICRO/WIN 4.0 SP3然后设成中文显示状态,所有问题解决!

信我!

网友D:
请安装MICRO/WIN 4.0 SP3然后设成中文显示状态,所有问题解决!

信我!

完全正确!国产的CPU226就这样,我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