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1):
我要做一个三轴控制系统,两个步进电机(48V,3A),一个伺服电机(400W),由于量较大,要求成本低,请大家推荐驱动器(价位如何),主控采用什么样的芯片。

网友A:
我们是三菱一级代理商,上海西菱公司,在三菱伺服提供建议如下:
三菱最新推出了MR-E伺服系统,价格比MR-J2S便宜很多,你不妨看下。
400W伺服推荐如下:
驱动器用MR-E-40A,电机用HC-KFE43。3000转,400W。一套设备只有四千多块。比MR-J2S便宜近1000多块。
你不妨看下。
www.syslink.com.cn

025-86871530林
(上海西菱南京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