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11):
有没有三电机顺序控制的电路图和plc程序,谢谢!!

楼主:
一种新型适应性强的退火概念
这种新型工厂配置由若干个炉子单元组成,这些单元具有独立的操作、共用的上料系统。单个炉膛被设置在生产线上,上料机械位于炉子下方,铝卷从中央上料区和卸料站被输送到单个炉膛下,这样配置减少了对空间最低的要求。每个炉膛只处理一卷,装卷整个过程,以提供的基本尺寸堆放,因此,退火过程是不要求的。
每个单独铝卷在退火时间要求下能被确定时间,并根据用户要求的参数,精确地热处理,所有过程步骤和手动操作全部为自动,炉子系统能与工厂材料系统或多层倾斜成为一个整体。每个单独热处理操作被记录和存档。
图片左一图:底升式炉加热原理
图片左二图:单个的单室炉被安装在一条生产线上
图片左三图:位于炉底的铝卷上料系统
图片右侧图:铝卷退火炉的上料、卸料站
特点:1、加热、冷却时间短;
2、铝卷边缘不会过烧;
3、退火温度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