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1):
如题
步距一般是1.8/0.9的,机身长度为30×30×30左右,不用驱动器细分,能达到多少转每分?

网友A:
8,9百转/分没有问题,需要做升降速
不同厂家,不同类型的性能也不一样。
想要转速高的话,就选用电感量小的步进电机

楼主:
我是想要低速,能达到几转/分么?

网友A:
最低可以保持不动,锁住电机轴
如果用我们的256驱动器,那么每转需要51200个脉冲,如果你一秒钟给步进电机一个脉冲信号,那么需要51200秒,电机才转一圈。

楼主:
不用细分呢?

网友A:
不用细分的话,1,2圈/分钟,没有问题,就是振动跟噪音太大,低频的时候如果不用细分,电机振动大,容易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