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6-03-11):
我是新手,第一次接触plc,请问s7-300采集模拟量怎么编程?

网友A:
看看模版规范手册

网友B:
模拟量大多用0-27648来表示,如4-20mA,4mA=0,20mA=27648,在程序里换算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8通道的铂电阻信号,要看订货号,6ES7313-7PF00-0AB0表示是0.1度,如20摄氏度是200,6ES7313-7PF01-0AB0表示是0.01度,20摄氏度是2000。我用过的模拟量就这些而已,其它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