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1):
如何凭肉眼判断室外高压线是多少KV?听说可以通过看瓷瓶个数来判断?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凭肉眼判断室外高压线是多少KV?听说可以通过看瓷瓶个数来判断?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的,一般每个瓷瓶按20000V计算

网友B:
正好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曾在电视上听一位老师傅介绍过,好象一般三根线一组就是6000v,四根线一组就是380v了,具体还有点不记得了。有熟悉的朋友不妨介绍一下。

楼主:
有熟悉的朋友请介绍一下,最好详细一点,如35KV。。。。。。。220KV。。。。。。。。。。。瓷瓶个数。。。。。。。。。。

网友C:
一般6kv和10kv使用一个高压瓷瓶,35kv一般用3-4片,110kv一般用6片以上,要是220kv的估计10片左右,50kv的高压导线与金具最短距离应有三米以上,足够参考了。

楼主:
谢谢6楼的小彭王爷!!!!!!!!!!!!!

网友D:
按一个绝缘子耐压1万伏去算 大概就差不多 不过我见过6000用过5片悬垂的 呵呵 杆趴了 懒得换线拿绝缘子凑长度了

网友E:
数瓷瓶个数,说白了就是数线码,一般情况下,一个线码耐压在10KV左右

网友F: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G:
我跟hty.czh一样也是看了那电视才知道的,不过今天还是学习了,THAKS!

网友H(2006-11-02):
铁塔或者电线杆上有,再没有的话就找线路上的变压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