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11):
求助:请问各位没有内螺纹的孔怎样安装压力表?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的话把孔攻丝安装,或是在周围转孔攻丝以法兰形式加密封圈安装,就看母材厚度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这个方法不可行。

网友B:
不说出具体工况,让人如何回答?攻丝不行,焊接头吧!

楼主:
最好用一个类似橡胶的棒挤压进去,因为不能改变原来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