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1):
有一台活塞式空压机,由一台11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动,电机额定电流为23A,
现使用DZ47-63  C40的空气开关,可是一送电,空开就跳?
     什么原因?多谢指点.

网友A:
起动电流太大,一般来说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七倍以上。

网友B:
我想应该是启动时间过长,你可以用钳型表钳一下启动电流持续多长时间。

网友C:
也有可能是相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D:
上述都有可能.

网友E:
电动机保护用D型的空气开关比较好。

网友F:
会不会是那里短路了,以前我在设备也有过这样的事~

楼主:
已查找相关资料,C型的瞬时脱扣电流一般整定在5倍,而D型的则一般整定在8倍,换用D型40A的后则好了

网友G:
电机的启动电流大 换大一点的空开

网友H:
把空气开关换60A的就不会了.

网友I:
选D型断路器,送的时候快送几次

网友J:
把空压机也换掉吧,有收藏价值

网友K:
个人认为是起动电流过大,换一个大点的空开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上述都有可能.

网友M(2006-05-19):
大家的观点我也很认同

网友N:
一般情况下C40的空开带11KW电机应该也不会跳。
会不会是:空开有问题;电机有机械故障,如堵转;线路有短路。

网友O:
请检测三相电压,电阻,电流是否平衡以及负载有无转动过重,再确定空气开关是否有问题。11KW的电动机不可能直接启动,40A的空开配置应该是合理的。

网友P:
将C40改用D40,C40是民用的,D40是工用的

网友Q:
起动电流太大,一般来说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七倍以上.60.

网友R:
空气开关是水货的,现在市场上的水货产品太多了!!呵呵

网友S:
先确认线路及电机绝缘良好,然后让电机去掉负载,看看空载电流,如果正常,它拖动的机械也没问题的话,就考虑换大点的空开。。。

网友T:
可以详细一些吗?

网友U:
c型的开关是垃圾,只能用作照明。改用D型的吧。

网友V:
支持10楼的 。一般直接启动的空气开关应比额定电流大2.5---3倍
供参考。。。。。。

网友W:
可能有短路的地方啊!认真检查一下吧

网友X(2006-07-17):
电机启动电流大,更换大空开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Y:
应选用D型电机专用型 的

网友Z:
我个人认为选空开时比一点,就是接近开关的等级。比如11KW空压机的用D25的就可以了。

网友AA:
45KW的排烟电机直接起动。用125A的CM1控制为什么不会跳

网友AB:
换D40可以.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活塞式空压机,由一台11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动,电机额定电流为23A,
现使用DZ47-63  C40的空气开关,可是一送电,空开就跳?
      什么原因?多谢指点.
这个空开选D32的就可以了
C40的是照明型的启动电流只有额定的6倍左右
D型的允许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的10-15倍

网友AD:
把C型改为D型应该可以

网友AE:
1,换成D的吧

2,直启是可以的,我好多现场都是直启15的真空泵,都可以

3,还是看看线路吧,要不看看空压机的电机

网友AF:
32就OK了

网友AG:
用D2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