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2):
我准备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是否要标定单片机输出和变频器频率之间的对应?就是说:是否通过实测来找出变频器0~50Hz的频率各值对应的单片机输出值?如果不这样,怎样通过单片机控制频率?
我是初学者,请仁兄帮帮,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0-10V对应0-50HZ。

网友B:
变频器本来就有电压0------10V和电流4-------20mA模拟输入两种控制方式,只要你单片机有这两种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