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2):
我是个新手,现在控制上有很多类型的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压差传感器、位置传感器、含氧量传感器等等。请问,这些传感器有什么区别?我要把这些信号接进如PLC、变频器等等处理元件,是否要加变送器?是否都要外加电源?

网友A:
个人觉得传感器大同小异,都是把物理信号转化为电信号的。我所接触到的传感器大部分都外接了电源的。当然也有无源的传感器。很多传感器都没有加变送器,直接出来信号到CPU或控制卡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传感器就是将现场的介质的物理变化量转化为仪器控制设备所能识别的电子信号.经过计算处理再反作用与现场设备的执行机构.起到控制的作用.大同小异.

网友C:
我同意以上观点;补充两句请楼上兄弟指正:传感器就是一次仪表,他根据介质的变化产生一个较线性的变化传给二次显示仪表!

网友D:
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压差传感器、位置传感器、含氧量传感器多需要加电源的,电源可以用开关电源集中供电,也可以有显示表提供,电源大都是24VDC。物理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就需要供电了。温度传感器如PT100或热电偶,不供电也可直接使用。

   厦门宇电二次仪表都可以直接连接二线制压力变送器,仪表内部已包含24VDC馈电及采用4~20mA输入,不过选择正确的型号也是必要的。如果只是单路显示报警,可选宇电的AI-501I4或AI-701I4,2/4/6路测量可选宇电AI-702M/704M/706M,输入选J5型2路变送器输入模块,如果要求带PID调节功能,可选V7.0版本的AI-518/519/708/808等仪表,加装I4输入模块既可直接连接各种压力变送器

网友E:
你的PLC上应该装上A/D转换模块,PLC可以向外部供电,如S7-200中的CPU224就有一个24V的直流传感器电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