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楼主(2006-03-12):
大家好:
   小弟初来乍道,希望各位大哥照顾一下,我问向大家请教一个关于电表的问题,我这里有两个电表,我从一个电表上拉一根火线从另一个电表上拉一根火线,用这两根线上的电,电表会不会走呢?欢迎各位大哥回复,小北先谢了!

网友A:
“我从一个电表上拉一根火线从另一个电表上拉一根火线”
是从另一个表上拉一根零线吧?这样表还是会走的,拉火线的那个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不好意思错了好几个字,还要好好学习

网友B:
如果负载运行正常,电表就走,如果负载运行不正常,那就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