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lash上传

楼主(2006-03-12):
问一个很笨的问题:
在点击“flash”图标后,输入显示大小后,接着的这个flash地址应该是什么啊?
如果这个flash是某个网站上的,偶直接贴上连结就可以了。但如果这个flash在自己硬盘上呢?我应该输入什么地址?

谢谢─────────

网友A:
感觉好像你得用上传图片的办法上传FLASH,不过好像大小有要求(小于500K)。
文件的后缀是SWF。我传过,但没成功。

网友B:
是的,如果flash在你电脑里面,必须要小于500K的才能够上传

如果是引用http地址的话,后缀应该是以 .swf 的地址

还有如何查看flash地址,点右键属性,可以查看地址

楼主:
我用http://的地址能把自己硬盘上的flash上传上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http://的地址能把自己硬盘上的flash上传上去吗?
不能。

在 “浏览”里找到你硬盘中flash文件,然后点击 上传 按钮,文件类型选 swf.。

所有的过程和上传你的照片过程一致。

楼主:
但是一般的flash肯定不止500k的。
那这么说,这里上传的flash都是从先从其它网站连结过来的吗?

网友A:
从我的经验看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