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2):
窃电时用变压器二次输出大电流反向流入电度表的电流线圈,使电度表反转。这种方法没有什么痕迹,窃电者只需在供电部门每月抄表前,使电度表反转,减少一定电度即可,当然这需要较专业的水平

网友A:
你这个方法只要知道电表的接法谁都可以做,1.3进2.4出.只要颠倒过来就可以了是

网友B(2006-07-04):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法只要知道电表的接法谁都可以做,1.3进2.4出.只要颠倒过来就可以了是

你是猪头呀,看看清楚在说

网友C:
那电子表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电子表怎么搞?
最简单的是泼上一盆水,让它短路

网友D:
现在电子表不可以随便破坏的,它可以记载最后一次的用电量,而且认为破华被发现是要罚款地~~~

我觉得电磁方面的对电子表还是有一定地破坏性地

网友D:
新出的表反接转的更快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子表不可以随便破坏的,它可以记载最后一次的用电量,而且认为破华被发现是要罚款地~~~

我觉得电磁方面的对电子表还是有一定地破坏性地

哥们说的具体点,电子液晶显示的也能倒转吗?

网友E(2006-09-27):
变压器输入大电流使电流表反转,是窍电的一种方法,无论从技术层面上或是实际操作上疑问颇多,不知道成功的高者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E:
变压器输入大电流使电流表反转,是窍电的一种方法,无论从技术层面上或是实际操作上疑问颇多,不知道成功的高者能否指点一二。高友注意所谓变压器二次输入大电流使电流表反转,不是我们常规说的改变电流表的接线方法,据介绍可能是专门的一种设备,我实在无法想象。

网友F:
搞什么东东,一楼的说又不说清楚怎么一个接法,拿出来逗人玩呀,恶心

网友G:
一楼说的却有其事,将二次线圈(一次接220伏)接到电表的电流线圈上即可,一定要控制二次的匝数,否则会烧毁电表的。

网友H:
盗电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的线接到别人的主线上.

网友I:
有损职业道德,删

网友J:
做电工还想着偷电,哎~~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K:
应该考虑怎么去防止偷电

网友G:
只有道高一丈,才有魔高一尺

网友L:
电子电度表能同时记录正反向有功和无功的,此方法可能对老式机械表有用!

网友M:
一楼说的却有其事,将二次线圈(一次接220伏)接到电表的电流线圈上即可,一定要控制二次的匝数,否则会烧毁电表的。
   可以动到表的电流线圈,还有必要这样做吗?一楼的意思是不动表,在家就可操作的那种.看来在这个方面缺乏高手,还是不肯赐教?

网友N:
那是指老式机械表吧?电子表也能吗?好像没吃过倒着接就可以倒转的

网友O:
我也在寻找方法,就是老式的电表。在不动表的情况下,在屋内加一块表能否让外面的表倒转或者不转。谁知道请告诉我一声、。急寻找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