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2):
有谁知道GP2500中是否可以通过设定数字显示键来显示变频器的频率呀,谢谢

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可以通过键盘输入按钮来更改变频器频率!

网友A:
你要是能找到协议通讯的话是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一般都有,就是不知道怎么写?

还有触摸屏里怎么设定

网友B:
你用什么plc?

楼主:
我用西门子S7 200 CPU226

有没有办法

还有,在GP2500里选PLC型号时,我选S7200 PPI时,VW只能是,VW1,VW2,实际上可能是VW1。6等等

我选SY200 MPI就可以了,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