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3):
各位同人,大家好

     我是做软件的,老板欺负人让我做plc的程序设计。我对好多硬件知识都不知道哦,所以在这里请教大家个小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我用的是一款国产的plc控制器,他对开关量的描述有这样一段:
         本控制器有16路状态输出。前八路为无源晶体管开关,30v,20mA。后八路为有源(5V)射极输出,可与隔离可控硅触发器连接。

    这里的前八路,我知道怎么用,后八路的有源(5V)射极输出是什么东东,我如果想用它来控制220V回路的通断该怎么办,外部需要附加什么东西?

    谢谢咯!!!!

楼主:
555555555555555
我的问题是不是好傻
各位大侠帮帮俺吧 别不理人撒

网友A:
应该是有内电源的+5V的输出端吧,没用过.

网友B:
找对应的继电器

网友C:
问得好,不过我也不知道

楼主:
???天啊 俺人缘好差差

网友D:
[建议]
没看过模板详细说明,前8路输出电压是不是直流30伏,是的话可驱动一个DC24伏的继电器,用继电器的的接点去通断AC220伏的回路。仅供参考

网友E:
看来楼主对模拟电子的课程没有好好学哦  :)

楼主:
555555
我是学的软件工程哦 老大  电路我没学啊
前八路我知道是用继电器哦 可以用24v的驱动
我现在是问 后8路 5v 的那个哦
老大们  帮帮俺咯

网友E:
告诉我PLC型号,或许能帮助你。

网友F:
我的理解是后8路在ON时输出5v电压,想用它控制220V回路的通断,中间加固态继电器最简单.

楼主:
楼上的仁兄理解正确哦
嘎嘎 是我没有表达清楚么 怎么还用理解二字哦
固态继电器是啥东西?有5v驱动的么?我在电子城里转了转都是最小6v的啊
有5v的 但是是焊接在线路板上的那种哦
我需要的是可以插在底座上,然后可以安装在导轨上的那种继电器哦
各位老大 要帮帮俺哦  俺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