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3):
昨日家中更换插座,三根线接了两次插上用电器插头后皆跳闸。用笔量得除了红线外都无电压。
按理说即便火线与地线接成回路不是也可以么?
这种情况咋判断哪根是零哪根是地呢?

网友A:
测电阻,与地的电阻

楼主:
阻值大的为零,小的为地?

可表笔的另一端接哪儿啊?管子都是塑料的……

楼主:
没别的方法了么?

网友B:
什么用电器?不会是电器本身问题吧!

网友C:
如果施工的时候按标准施工的话,蓝色是零线

网友D: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E:
把蓝线和黑线换过来试一下
应该是你家有漏电保护造成的跳闸吧
要不就是电器问题了

网友F:
可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高的是零线。

网友G:
是不是别人家的零和地混了呀,随便接一根吧!

楼主:
回5楼——热水器的干伙。

楼主:
回6楼——那帮穿线的没按标准施工,我记得有条标准是插座左火右零? 可那天发现右边是火,多亏用电笔捅了一下……卸T!

网友H:
六楼说得对

网友I:
如果用的是漏电开关,零和地接错,就会跳闸;

网友J:
同意8楼意见,或是开关坏了。

网友K:
同意上楼的意见!!!!!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如果施工的时候按标准施工的话,蓝色是零线
此外地线线径大于零线线径
测量接地电阻一般用电桥家庭里很难做到.
如果两条线都试过了,还跳闸.你把用电器拿到别人家试试吧

网友M:
地线一般是双色线.

网友N:
同意六楼,蓝色为零,黑色为地,

网友O:
红线确定为火线后,将兰线和黑线分别接零和地,如果跳闸将兰线和黑线对调一下,如果还跳说明电器有问题。

网友P:
20楼的办法最彻底,顶

网友Q:
去电表那里看看不就明白了.如果还跳的话就是电器漏电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P:
20楼的办法最彻底,顶

网友S:
左火右零???????谁教的!!!!!!笨!!!!!!!!!
是左零右火!!!!!!!!!!!!!!1

网友T:
标准施工的话,蓝色是零线,问题应该是蓝线和黑线已接在一起了,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左火右零???????谁教的!!!!!!笨!!!!!!!!!
是左零右火!!!!!!!!!!!!!!1

baidu了一下,我现在正式宣布是“左零右火”,嘿嘿,丢人了,多谢失意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