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3):
我公司三洋步进电机控制器(PMM-BA-5504)出现故障,ALARM报警下有OH   OF   PE   OC  报警项目,其中PE故障灯亮,设备不能工作,在拆除外围线路只留电源故障依旧,但在多次开关电源时,可出现PE故障灯熄。
请问以上报警项目是什么意思?PE什么故障如何解决。谢谢。有相关资料能否提供。
联系:ccyy1122@163.com

网友A(2006-09-04):
楼上,你走错了

网友B(2006-10-21):
报"PE"错误的一般是控制电源错误
也就是E文的:control power supply error

网友C(2008-07-14):
oc=over current
pe=power error
也要看是在什么时候出现报警
上控制电源时呢,主电源时呢,还是工作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