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3):
我想问一下485接口线的最长有效距离,谁知道的??

网友A:
理论值为1500米,一般实际使用为1200米。

网友B:
与接线、现场干扰等都有关;

楼主:
还有RS-232-C的理论有效长度是不是15米,RS-232是不是也是RS-232-C??

网友C:
EIA标准是100kbps及以下时,最大传输距离不低于4000英尺(约合1200米);采用标准的阻抗相匹配的RS485专用电缆实际传输距离远大于此距离(典型值19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