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电机电刷

楼主(2006-03-13):
我的一个小风机电机电刷坏了。,我换了一对,今天换上以后电机打火很厉害,一会就磨下去了好多,还出现了糊味,电机也不转了
请问各位大侠着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机转子有短路。

网友B:
把换相器清理一下再试试。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网友C:
在测量电机未烧毁的情况下,先把转子的铜头处理一下,再换上合适的电刷(并适当打磨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