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3):
各位高手,我是S7-200的初学者,用一台224在学习,前几天在做高速脉冲输出的实验,一切都还顺利,可是今天却发现Q0.0不能输出脉冲了,他的下拉电阻还很热,Q0.1还正常,我拆下接线端子用万用表测量发现Q0.0和L+相通,阻值为0.请高手指教是不是Q0.0口烧坏了?我很迷茫.
            如果真的烧了,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击穿了,可能你用的是感性负载

网友B:
肯定烧了,但是你说的下拉电阻一般是一个(反接)的二极管,在应急情况下可以外接一个1N4007,内部的直接拆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