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3):
我刚接触Can总线
公司要求用can通信,并自己定义通信报文的内容,现在的问题是
我看了CAN-bus协议
里面说Can的数据贞的数据只能为8字节,而我要传输很多数据该怎么办阿,
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贞将数据传输出去,但是我怎样保证接收的数据的完整性(前后的顺序)
还有我又怎么能确定我和那个节点通信(协议里写的没有地址标志阿)
请高手回答。
对于上层软件主要关心什么啊

网友A:
兄弟,关键是定义自己的应用层协议(即上层软件需要关注的), CAN通讯只用底下两层(物理层和

数据链路层)即可实现最简单的通讯, 还有要看你采用何种方式通讯(广播式还是主从式),要确定

和哪个节点通讯,可在每个帧的帧头和帧尾自己定义(即对所要传送的数据进行封装),具体的你可

参看相关书籍,网上关于CAN的资料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