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3):
我要测量压力容器的液位不知如何选型

网友A:
最好用双发兰的.

网友B:
使用1151LT液位变送器

网友C:
一是采用差压;一是采用电容式
有需要联系wq99022320@126.com

网友D:
压力容器的液位,一般采用双法兰差压/液位变送器,输出信号只与罐体液位有关而与罐内压力无关。
需要注意的是要知道罐内的压力大小,然后选择压力/液位变送器的静压取值。

网友E:
一般如果压力高的,对线性要求比较高的场所.推荐选用DISPLACER型的.还有FLOAT型的,等.看你所应用的地方而决定.我们公司就是在高压下用的FISHER的LEVEL TRANSMITTER.
这么多年,比较的稳定.

网友F:
关键看什么场合,测量精度的要求,通常情况下用双发兰差压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G:
"根据介质的不同,可选二线制双法兰差压变送器、翻板式液位计、射电式电容传感器。配台数字显示仪表,如厦门宇电AI-708AV24,仪表V24供电给变送器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一支铂电阻PT100温度传感器,一个压力变送器,选台双显示报警仪厦门宇电AI-702MAJ0J5L2L2二路显示报警仪。

网友H:
还有磁致伸缩式

网友I:
可用横河EJA变送器

EJA110A差压变送器用于测量液体、气体或蒸汽的液位、密度和压力,然后将其转变成4-20mADC的电流信号输出。EJA110A也可与BRAINTM手操器或CENTUMCSTM/uXLTM或HART275手操器相互通讯,通过它们进行设定、监控等。 周小姐  13057887535 0577-62926280 Http://www.rehoboth.cn

网友J:
用差压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K:
您可用磁致伸缩液位计
特点如下:
1 非接触式测量 2。高精度,高稳定性,高可靠性 3。使用寿命长4。多种信号输出方式选择5。具有方向极性保护功能6。防雷击,防射频干扰7。结构精巧,环境适应性强8。不需定期重标和维护9。隔离防爆型可选10。安装方便

网友L:
我有一种外测液位计,不用开口,不用法兰,将测量头贴在容器外壁,跟容器内液体跟气体不接触,跟容器内压力没有关系,真正实现隔离式测量。

网友M:
你的工况,描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N:
直接用差压变送器就能实现!

网友O:
我的意见
容器如果与大气在连通孔。可选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我公司FFI-DBS500型);若容器密闭且容器内介质粘稠,则可选用双法兰式差压变送器(我公司FFI-3351LT型);若容器内介质为高温、强腐蚀可选用高温蓝宝石差压变送器(我公司FFI-DBS800型)或非接触型超声液位变送器、雷达液位变送器等。总之,要根据你的工况来选择仪表,既要考虑测试效果,还得兼顾采购价格。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各种工业控制仪表的厂商。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多年控制系统成套、动作经验。您若有疑问,可来电或发邮件讨论。

                      重庆飞凡电子有限公司      刘桂泉

                      电话:023-64301488   66312189

                      传真:023-64301200

                      http://mono.yibiao.net/cqffdz

                      email:  eliu0310@126.com    keyliu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