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各位了

楼主(2006-03-13):
 今天上班接一电度表:三相四线 /3*380/220V  1.5(6)A,电流互感器变比400/5,电度表校验无误.通电带载后二次侧三相电流均在0.7A左右,但电度表表盘不动,确认接线正确:1/4/7端子接电流互感器s1端子,2/5/8接A/B/C电压,3/6/9短接接s2端子并接地,10端子接地.(三个电流互感器一次线均为P2进,P1出).
   请教各位能尽快告诉我好吗?

网友A:
10号端子应接零线而不是接地,此表配压线圈用的是220伏。

楼主:
我们系统零线与相线是相连的

网友B:
表坏了
换个吧

网友C:
说清楚点,你的零线是与地线还是相线相连

网友C:
查一下你的配压线与互感器线的相序是不是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