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3):
请问FX2N型号的4台PLC做下位机,与PC机进行通信一定要用到通信模块吗?还是可以直接用编程口进行通信,如果可以,那么与微机的RS-232接口进行通信是否要用到转换模块(也就是 适配器)?

网友A:
FX2N 是RS422;
1:N通讯时需要配485通讯模块;

楼主:
不用通信模块行不行呀?用编程口行吗?哪个成本低呀?求教了!

网友B:
您好

那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说不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