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3):
有一台Z4-160-32 55kw  440V 3000RPM 励磁电压为180V 励磁电流为4.01A 重量为268公斤
另一台 Z4-160-31  30KW  440V 1500RPM 重励磁电压为180V 励磁电流为4.01A 重量为268公斤
奇怪的是两者功率相差这么多,居然有这么多相同点,而且连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A:
HU侠自己就可以解答此题。
公式:功率 = 转速*转矩/9550
先求出55kW电机的额定转矩,然后,有公式计算55kW电机在1500rmp时的功率,结论是...

楼主:
谢谢指点,前者能提供的转矩为175,价格为13800,后者能提供的转矩为191,价格为13000.二者相近.
难道电机的价格主要由转矩决定吗?

网友A:
呵呵,不是,是机座号。尤其是Z4电机,一个机座号系列的,所使用的材料一样,工艺一样,自然售价也相近。

网友B:
电机是看机座号来定价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