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电表

楼主(2006-03-13):
各位师傅:小弟公司老板要在110KW电机主电路上安装电表,要求精确到几度,此电机工作电流140A,自藕降压起动,工作时间一般7分钟,一天60次,请问用什末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因为电度表没有大于100A的,你可以选择互感器加上电度表。如果是高压电机需要加上电压互感器来测量。

楼主:
如果用互感器加上电度表,就无法精确到几度,不知可有电子式电表可用?

网友B:
把互感器的级别使用为0。2级200/5或150/5的电流互感器,电度表使用1.5--(6)A的四倍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