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3):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也许在你们看来比较简单的问题。请多多赐教!
例如我想在PLC的一个寄存器D0中输入一个数13.52,然后再把它乘以5,把结果放入寄存器D10中。不知这段程序是怎么编的。希望各位高手顺手给编一编。
不知寄存器中能不能存这种带小数点的数?

网友A:
告诉我型号。

楼主:
是FX2N-48MR的,请指教!

网友B:
这个很好写的
首先你输入数1352(十进制)到一个寄存器D4,把100/5=20传入D5,然后对它们用EBIN指令,转换成2进制浮点数,再用EDIV指令不就成了吗???  再大不了再给他来个EBCD.又转成十进制了

网友B:
写好了没有,没有的话给我发邮件 .我给你个     sj022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