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我想做个3A/220v的交流无触点开关,不知选何器件,怎样做。请高手指教,多谢了!要求导通电阻小于0.3欧。

网友A:
可选用可控硅

楼主:
谢!谢!我试过,其通电阻大,不成攻。要求0.3欧以下
导通电阻要求0.3欧以下。

网友B:
用IGBT如何?现在也不贵了。

网友C:
10N100

网友D:
为什么会有导电阻的要求?可以选导电能小的可控硅。

网友E:
0.3欧 怎么会有这个要求啊?     3A/220V  的就开关接触电阻有0.5欧的也没关系啊

网友F:
[讨论]
用场效应管,挺好的,我刚做完,但没试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