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请教  :全自动过滤器运行工作说明:
1 开始运行状态下,阀门1、4、6自动打开、运行泵7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此时运行时间约5分钟,但是以排污管直至出水为终止状态。
2 完成上述开始运行状态后,便进入自动运行状态,此时阀1、5自动打开,运行泵7正常工作,其余全部关闭。
3反冲运行状态:当出水压力差开关的差力>0.5KGF/平方cm时,PLC指令状态进入反冲阶段,此时阀2、3自动打开,反冲泵8运行,其余全部关闭,运行时间约15分钟,反冲洗强度以排污口不出滤沙、砂为准,进行反冲手动阀调整。
4顺冲运行状态:由于反冲后的过滤曾有松动现象,所以进行顺冲后才能进入最佳状态。顺冲洗时,阀1、4自动打开,运行泵7工作,其余全部关闭,运行时间约5分钟后进入 “开始工作状态”。
共有6个阀门和2个泵。分别是1、2、3、4、5、6 泵7、泵8
运行顺序为:开始运行、正常运行、反冲状态、顺冲状态。
请教各位大哥该如何编程,小弟第一次接触,很迷茫。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就用顺序控制写哦   没有一点难度

楼主:
楼上的 帮帮忙啊,我现在好迷茫啊.具体要怎么做啊

网友B:
那里的朋友,简单

网友C:
用DECO指令编写比较简单。

网友A:
你还没有说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PLC,我只熟悉三菱和松下的,别的PLC我是帮不了你,因为我也正在学用别的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 ,FX1N-24MR的.

网友D:
你的问题还没解决那.半个多月了.

网友E:
没呢.程序编完了 老是执行不下去,快郁闷死了.

网友F:
你外部用什么壮体显示呢?这只是顺序动作啊!如果考虑耗材的话,不如就用继电器电路好了!

网友G:
用状态指令比较简单

网友E:
状态指令怎么做啊,楼上的大哥告诉小弟一下啊.谢谢啦!!!!1

网友E:
楼上的告诉小弟一下啊,

网友H:
用步进指令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