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一、画出下列指令语言程序的梯形图:
1、LDN I0.0     ;注此段程序处使用计算器C
  LD  I0.2
  CPU C1,30
  LD  C1
  =Q0.1

2、LD  I0.0      ;注此段程序处使用定时器T0
  A   I0.1
  TOF T0,40
  LD  TO
  =Q0.0

3、LD I0.0
  O  I0.1
  LD I0.2
  A  I0.3
  ALD
  =Q0.0

4、LD I0.0
  A  I0.1
  LD I0.2
  A  Q0.1
  OLD
  =Q0.1

5、LD I0.1
  OBVB3.5
  =Q0.0
三、分析题
1、LD I0.1
  LD I0.2
  CPU C20,50
  LD C20
  =Q0.0
请回答以下问题:
(1)当输入端I0.0输入几个脉冲,输出Q0.0变为1?
(2)若要再次判断输入端I0.0输入的脉冲数目达到预定值,使输出端(Q0.0)变为1,则应如何操作

2、用语句设置计数器工作时,如何编程?

3、试分析该程序段的功能:
LD I0.0
AN T102
TON T101,20
LD I0.0
A T101
TON T102,20
LD  T101
=Q0.0
(注:T10、T102的定时脉冲周期为100ms)

四、编写实现下列要求的程序段。
1、用PLC实现彩灯控制:按下启动按钮(I0.0=1)后,10秒钟(用延迟接通定时器T37)后,接着红灯亮(Q0.1=1),20秒钟(用延迟接通定时器T38)后,又重复上述过程.按下停止按钮(I0.1=1),绿灯、红灯皆熄灭。(T37、T38的计时脉冲周期为100ms)
2开关S1接在输入点I0.0,当S1打倒高电平时,输出点Q0.0输出周期为避免20秒的方波.
(1)画出梯形图;(2)写出指令语句.(T37、T38的计时脉冲周期为100ms)

网友A:
不难的,将指令表输入到S7 MicroWin软件中进行转换为梯形图就得到了,然后根据梯形图分析不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提醒,我试着做一下:)
有不懂的还要请大家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