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最近手头有台OMRON  C20-CPU73E PLC,需做控制改善,
请问如何从现有接口读出程序?(现接口如何转换为RS232C接口)
CX-P5.0 编辑软件支持该型号吗 ?如何设定?

网友A:
CX-P软件不支持C20的PLC。C20不支持计算机编程,只能用手持编程器编程,手编型号为3G2A5-PR015-E或者3G2A5-PR013-E。不过估计买不到喽

楼主:
谢谢!明天马上做根线试试。。
有关OMRON PLC 以后还要打扰。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X-P软件不支持C20的PLC。C20不支持计算机编程,只能用手持编程器编程,手编型号为3G2A5-PR015-E或者3G2A5-PR013-E。不过估计买不到喽

3G2A5-PR015-E或者3G2A5-PR013-E我这里都有;

用电脑连的话需要一个通讯转换卡,比较麻烦;

网友C:
C20不支持计算机编程,只能用手持编程器编程

發言應小心!更何況是官方人員!C20為何不支持C20?您清楚SSS OR LSS OR LSS PLUS這些軟體?

OMRON UNIT 3G2C7-LK201幹甚用的哩?

网友B:
C20有专用的通讯模块C20-LK201(台湾对应的型号:3G2C7-LK201);
不过这个东西现在不常见了;

网友A:
SORRY,谢谢利昌大哥的提醒。其实我是想减少客服的麻烦,因为这个客户如果听说C20能用电脑编程,然后又要一个适配器,那么好,哪儿有适配器呢?市场上如果找不到的话,他肯定要问客服中心借,万一我们这里也没用,那怎么办?我们最怕客户用老的产品,一来这些东西说实在的,我们见都没见过,更别说用过了;二来,资料基本上都找不到,查起来非常费时间。说到底还是我比较懒~~~呵呵,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D:
全新的,定货3个月!建议
各位问问题之前先搜搜嘛!

网友C:
好的!我理解。

OMRON 除了 SYSMAC V8系列+ SYSMAC C250 系列需用 KEYBOOD輸入外。眼下所見系列都能使用NOTEBOOK 操作!這其中當然包含SPx系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给小弟很好的指导。

对于该款PLC ,DOS 版本的软件用起来可能不太习惯

希望能够有OMRON SYSWIN ,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

刚接触OMRON PLC,还请多指导

(下午看了很多“利昌机电”的论坛回复帖,收益非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