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各位老师,我是刚刚接触OMRON的PLC,我用的是C200HE-CUP42的,请教一些问题:
1、从开关量输入卡采集到PLC处理到上位机显示的程序怎么编啊?麻烦给个一段举例程序。
2、同样的模拟量卡怎么处理啊?
由于小弟以前没怎么接触过PLC,现在是自学,各位老师见效了,如不弃,给点帮助,小弟感激不尽,先谢了。
邮箱:aiyu_108@163.com
       linyu8032@sohu.com

楼主:
哎,看来还得自己摸素啊!!!

网友A:
1.开关量采集到上位机显示都不用你自己编程的。PLC的精髓在于地址,你把地址搞清楚了,通讯部分再搞懂,PLC就搞定了。
2.模拟量采集同样是地址的问题,设置也是按照地址来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