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我单位使用的变频大多都是ATV58系列的.从0.75KW到50KW .15KW以上都用在泵类电机上,以下的用在了恒力矩棍传动上.特别是5.5KW的故障很高.都报SCF.7.5KW的都报OCF.都是刚到一年左右就连续出现故障.有十几台.请了技术工程师到现场看了.说是电缆可能太长了.(电缆长的几台报OCF)有反电势的几台在都报SCF.也加了制动电阻.电抗器.(电抗器是出现故障后加的.)用的电屏蔽电缆.现在故障还是会有.请问各位老师.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谢了.

网友A:
重新把参数设置一下!或者把故障屏闭掉!

网友B(2007-03-03):
DO4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2007-11-20):
请教施耐德ATV58-50HP37KW变频器故障。
输入信号有进入,正转信号有指示,就是无法用可调电阻调节速度,马达也始终不会转动。当调节到面板控制时,可以运行。如果把最低速度设置到10HZ,同样用外部启动后就有10HZ的运行输出,就是无法用可调电阻控制,请问老师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才能用可调电阻控制运行!

网友D:
参数选择要选外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