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请问模拟量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入模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输入模块是PLC采集外部的模拟信号,如压力传感器,温度变送器的信号,输出是向外部输出模拟信号,如控制电磁阀等,总之,一个是输出,一个是接受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