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我想请问一下VFD-S变频器怎样让它通电就开始运行!!!!!急急

网友A:
在M1和GND端接一开关,变频器设成外部端子控制就行了,有问题联系307076141

网友B:
变频器最好不要通过通断电源的方式来控制他的运行 如果一定要 就直接把他的启动端子短接 在变频器的电源端加一个接触器 楼上说的没错

楼主:
我想一台马达,使用多段速度控制,请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