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我是菜鸟,只是在生活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才在贵论坛上发贴需求帮助。

问题如下:

   我新买了个榨汁机,然后在使用时,旁边的电视机就出现异常了,出现白色的线条闪啊闪的,还带着啪啪的声音,象是电压不稳时出现的状况····这是怎么搞的????
   在厕所开洗衣机的时候,开着的电脑屏幕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只不过不是很明显,但是也会随着洗衣机的转动一闪一闪,啪啪的小声响。。。。。。。。

是我家电压有问题吗?但是我同时给电脑配了稳压器了呢。。。。。。。。

我晕头转向???了`?????

望各位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A:
有这么严重吗?我估计不是电磁干扰,很可能进户电源线有松动。

网友B:
你家用的是三相四线还是三相五线

楼主:
什么是三相四线啊?三相五线啊????
我还真的不懂呢? 不过我在客厅用的时候把电视机关了,在厨房的冰箱就不受影响了。这能证明是电磁干扰吗??????

网友C:
我想问一下3楼的老兄?谁家里是用3相电源的?不明白,难道你家里是3相电源?3相是工业电源吧!!!有谁家里用3相电源站出来说话。。。。

网友C:
请问你用的榨汁机功率‘多少?
大功率‘电器使用时电网是会有波动的,很正常,2楼说的进户电源线松动我认为很有可能

网友D:
5楼的老兄你好猛,我赞成你的说法。呵呵呵!!

网友E:
什么电器呀!引起这么大的压降?

网友F:
电源线松动

网友G:
你家的电器应该说都没有问题,只是你的电视机电源滤波电路不是很好,或是你的闭路线屏蔽不好,一般电视机多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