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SVPWM是不是不适合电动机转速很低的情况?

网友A:
一般来说,交流电机在低速时,其定子的电阻和电感的影响就要被考虑进去,这会使电机的负载能力有很大下降,但是对于矢量变频调速情况会好一些,你所谓的不稳定可能是由于同步电机的励磁环节没有控制好,也有可能是变频器低频时的性能不是很稳定,也有可能是负载的问题,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由于工作需要,最近本人也在学习同步电机的变频调速,如果愿意共同探讨,可以加我qq,94395732,身份验证写"同步电机"我就会加的
希望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