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帮忙

楼主(2006-03-14):
我公司新装一台18.5的电机,请大哥们帮帮忙算一下应该配多大的空开和接触器,还有配10平方的电缆合适吗?卖电缆的老板说要16平方的电缆.谢谢

网友A:
10平方的电缆小一点,最好是16的.
空开接触器选至少60吧

网友B:
40A的空开,环境温度不高时选10平方,特别高时选16的。

网友C:
40A的空开,60A的接触器,10平方的电缆可以了。

楼主:
这样的话,启动时没有问题吗?我的电机是直接启动的,电流不小,电缆能承受吗?

楼主:
谢谢各位,已搞好

网友D(2010-05-09):
用16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