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我在PLC中编写了一段计时的小程序,在触摸屏上用数值显示元件来显示变化。但是显示出来的却是计到15就返回到10,再从10开始计,后边到了25又返回20,从20开始计,以后都是这种情况,好像是16进制的。在PLC中的计数是准确地。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才能正常的显示数的变化,即逢十进一。而不是16进制的。

网友A:
你可以在数值显示里面把它改成十进制的啥

楼主:
怎么改,你是说改成BCD制?
这样不行呀,我试过了,虽然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但是计到你所设定的数,就不再显示了,而是显示XX。

网友B:
你到
WWW。EVIEW。CN
上发帖,找斑竹。

网友C(2006-05-12):
你可以检查"数值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