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节能灯是220v的,分布在三相星形连接,零线应为三相电流的向量和,但不知道这里零线电流怎么会大于相线的最大值!怎么解释这种现象?(A相2A、B相22A、C相6A、N为26A)

网友A:
节能灯用的电子线路,应该是高次弦波引起的电流,如果换成灯泡就不会这么大了

网友B:
这是机正常的,因为它是电子电路。

网友C:
极度相不平衡,如果是平衡的,零线电流矢量和为0.

网友D:
顶。二楼说的对。

网友E:
请问楼主是用钳形表量的电流吗

楼主:
钳形电流表
我是使用钳形电流表测的电流。
朋友们,我认为电子线路或者有高频线路的电器不会影响主线路的电流,如电视机、收录机等一样,也许有高次谐波的影响,但比起50HZ的基波能量甚微,钳形表也测不出来,且三相都是电子节能灯,其零线电流也应符合向量和的关系,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可能另有原因。大家认为呢?

网友F:
是不是因为感应的原理不准确呀.回去测试一下了

网友G:
我认为你说的对!查到原因请告诉我!

楼主:
操作问题
我使用的是MG28型钳形电流表,分别在桥架内和外线电表处测量过,电流情况相同,都是零线电流大,我真有点迷惑?忘了一点,用电系统中还有单相电机、白炽灯、三相烘烤箱。其实我已经调整了各相负载,零线电流已小于相线电流,但对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现象很想搞清楚其中的道理,请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谢谢。

网友G:
对了,零线电流比相线大,那相线电流当时是多少?零线又是多少?

楼主:
见第一页

网友H:
主要就是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0线电流有可能大于最小的一相线电流。

楼主:
问题是零线电流大于最大一相相电流,这就是需要探讨的地方。

网友I:
负载分配不合理,要考虑负载相位的影响

网友J(2016-12-22):
如果没有谐波,零线的电流应该始终≤最大的一相的电流。

但如果线路中有谐波,零线的电流就有可能>最大的一相电流。

网友K:
网吧里面用三相电 都是零线电流大 电脑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L:
高次谐波引起的电流

网友M:
我也觉得跟谐波关系比较大

网友N:
在谐波分量大的电源系统,负载之间的谐波有可能导致环流,另外就是谐波分量导致常规表计计量出错

网友O:
零线电流只有两种可能产生:
1.三相不平衡造成,但是零线电流不会超过某一相。
2.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不但超过火线电流,还会达火线电流的2到3倍。用东莞市和衡源电气的零线电流消除器可以解决零线过流问题 。零线电流消除率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