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本厂的配电由供电局的一条进线直接供给三台变压器:两台400KVA、一台100KVA,其中100KVA直接经刀闸送给照明,400的变压器总进线柜均采用DW15-1000万能式断路器,原来存在的问题是,当电网瞬间欠压或掉相、停电时,1#柜的断路器就跳闸。
  今日下午4:00,突然发生1#柜的断路器跳闸现象,而此时照明灯也闪了一下。但是变电站说电网未曾发生过欠压、掉相或瞬间停电现象。
  现在奇怪的是:到底是电网发生了问题导至跳闸呢?
            还是我厂的负载有问题而导至跳闸呢?
  如果是电网的瞬间问题,有办法验证吗?

网友A:
去掉失压脱扣装置再观察,验证一下是不是电网问题。

网友B:
我想可能是电网的问题,因为电网出现短时故障的话,比如高压线路上由于大风等出现瞬时短路,电网的的开关会跳闸,但是由于时间短,而且电网上的开关有自动合闸装置,故电网上的天关会马上合闸,但是这短时跳闸有可能影响了用户的用电,所以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是低压侧电缆接处相线对地短路造成

网友C:
失压托扣我看是不要裁的好,因为那样的话很不安全,
能断的话也不是坏事,问题是是不是经常的跳

网友D:
楼上,失压托扣摘下来是验证一下是不是它的故障,比如线圈匝间,不是的话再装上嘛

网友E:
到是同意那位说是由于上级线路造成的  我们单位也有过的  高压没有掉 可是低压20多个开关全掉了   问了电业局  也是没有问题  可是  高压都没有问题   那低压一起掉 是不是太荒唐了  最后 我们那里的工程师 给我这样的一个答案  在电业里 有一些 不能停电的线路 比如炼钢  医疗 等等 可是不能没有开关检修的  检修开关的时候 就用倒闸的方式进行 都是自动的 对线路没有影响  中间的停顿时间也就是一两个工频周期  可是 失压线圈 很灵敏 所以就掉了下来了
至于有没有那位说的二次接地我到是不知道  一般是没有的 二次接地 能把开关拉下来  还是1000的  我想那应该不是一般的接地了

网友F:
一台跳另一台没跳,那多数是低压侧引起。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我用的dw15-1600A的  现在已经不用欠压脱抠了

网友H:
同意楼上,不过去了脱扣检修时注意安全

网友I(2006-05-12):
要是重要设备不能随意掉电的可采用把欠压线圈卸掉,我们这里的带氯压机的DW15就把它拿掉了。检查出线是否有松动,我才遇到的。

网友J(2006-06-15):
欠压脱筘器绑死